联想K8M800-M3的音频 usb 路线方法

楼主(2011-01-25):
联想主板音频和USB跳线的定义
主板音频和USB跳线的定义有联想标准和Intel标准。两种标准的定义不同。2004年以前开始使用的主板(主板编号是11004XXX开头或者更低)两种标准的都有。商用机使用Intel定义的主板很少。有部分Intel标准的主板带有转接线,通过转接线转成联想标准。2004年以后开始使用的主板,基本都统一为联想标准。在指导用户操作时,先通过用户描述和主板图片查询跳线定义是哪种标准。

一.联想USB规格定义:
USB Connector Definition For LEGEND
USB3
Pin No.        Symbol        Pin No.        Symbol
EXAMPLE:
USB3
2          10

1        +5V与+5VSB共存的DUAL方式        2        GND
3        USB0-        4        (Cut away)
5        USB0+        6        USB1+
7        GND        8        USB1-
9        GND        10        +5V与+5VSB共存的DUAL方式
USB4
Pin No.        Symbol        Pin No.        Symbol
EXAMPLE:
USB4
2          10

1        +5V与+5VSB共存的DUAL方式        2        GND
3        USB0-        4        (Cut away)
5        USB0+        6        USB1+
7        GND        8        USB1-
9        GND        10        +5V与+5VSB共存的DUAL方式

二、INTEL USB规格定义:

三、联想11针USB规格定义:
11针增加的2针没有实际定义,即在Intel USB规格定义的1和2针前面增加2针。
四、联想AUDIO规格定义:
Audio Header: (2x8) (F_Audio)
Pin No.        Symbol        Pin No.        Symbol
●9    ●10
●11   ●12
●13   ●14
●15   ○16

9        MIC        10        GND (MIC)
11        Front LINE Out(R)        12        LINE Next(R)
13        Front LINE Out(L)        14        LINE Next(L)
15        GND (fLO)        16        (Cut away)
Note        多数主板1-8号引脚布线保留,但是PIN脚去掉,如果不使用前置音频,需要把11-12Pin,13-14Pin使用跳线帽短接。

早期少数1-8号引脚没有去掉的主板跳线定义:
1-8为内置音频,9-16为前置音频,多数主板音频线接口通常都设计成一组16PIN的插座,有部分主板1-8和 9-16之间有一段距离:
1—8PIN为内置音频线接口,9—16PIN为前置音频线接口        2X8
        1 Active Line Out (R)
2 Active Line Out (L)
3 GND (ALO) 4 GND (ALO)
5 GND (+12) 6 GND (+12)
7 +12V (1A) 8 NC
9 MIC 10 GND (MIC)
11 Front Line Out (R)
12 Line Next (R)
13 Front Line Out (L)
14 Line Next (L)
15 GND (FLO) 16 NC
17 Line In (R) 18 Line In (L)

J1        如果不使用前置音频,需要把11-12Pin,13-14Pin使用跳线帽短接,否这主板上的后置音频不能使用

特别注意:由于内置音频没有外接电源,因此在信号接口处提供了一组12V电压,以便内置音箱能正常工作,该电压由ATX电源的20PIN插座直接输出到内置音频接口的第7PIN(如上图)。了解这一点后,在安装前置音频时,只要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ATX电源的12V与这组插座阻值为零的针脚,就可以确认内置音频接口的第7PIN,那么与内置音频接口相邻的另一组就是前置音频接口。由于前置音频线插错位将导致主板线路烧毁
如果不连接前置音频设备,需要通过板载声卡直接输出音频信号,请将11与12PIN,13与14PIN短接(注:8PIN与16PIN为空脚)。由于这两组接口外观完全一致,主板的标识又有差异(例如:BLSPK、F-AUDIO等),不仔细区分使用很容易插错位,引起12V电源对地短路造成主板线路板烧毁,CPU风扇不转。因此在插装前置或内置音频线时,必须严格按照主板的正确位置安装使用。
11002730(QDI W1E2/OMB V2.0S2.2)
11002477(QDI P1-AL V1.0S1.2)
11003125(QDI P1-AL/N V1.0S1.2)等主板带的前置音频定义是这样的。
五、INTEL AUDIO规格定义:

INTEL AUDIO规格定义如果不使用前置音频,需要把5-6Pin,9-10Pin使用跳线帽短接

六、HD Audio
HD audio两排,一排六针,一排7针。排列为
13        11        9        7        5        3        1
Cut away        12        10        8        6        4        2

不使用前置音频,需要短接9-10针.从没有断针的方向开始数为1。
七、联想主板F_PANEL定义(开关、reset、电源灯、硬盘灯)

八、一些联想主板的USB和音频跳线定义:

号        主板类型(芯片组)        规格        涉及编号        USB连线规格        音频连线规格
                        供应商        物料编号        主板名称
1        865PE        INTEL        技嘉(GA)        11004695        技嘉 GA-8ISMT REV1.0主板        INTEL        LEGEND
                        V星(MSI)        11004696        V星 6759 V1 865PE主板
                        QDI        11004727        Q P4DPEM-AL S1.3主板
2        845E        LEGEND        技嘉(GA)        11004451
11003797        技嘉845E-8IEMLP-LE V1.1E主板
技嘉845E-8IEMLP-LE V1.1主板        LEGEND        LEGEND
                        QDI        11003372
11003778        QDI P1E-AL 1.0(S1.3)主板
QDI P1E-AL/N 2.0(S2.2)主板
QDI P1E-AL 2.0(S2.2)主板

3        SIS651        INTEL        精英(ECS)        11003878
11004742        精英 SIS651 DDR主板V3.02
ECS l4s5mg/651+ sis651 v3.02B主板
精英L4S5MG/651+ V3.02C 主板        INTEL        INTIL

4        SIS651        LEGEND        精英(ECS)        11004425        精英 L4S5MG5 SIS651 V1.1主板        LEGEND        LEGEND
                        V星(MSI)        11004952        V星 6575E SIS651V2 DDR(new)主板
5        SIS650        LEGEND        精英(ECS)        11003423        精英L4S5MGL SIS650GL DDR主板        LEGEND        LEGEND
6        845GL        LEGEND        QDI        11003373
11004413        QDI P7BL-AL 1.0(S1.1)主板
QDI P7BL-AL/N 1.0(S1.1)主板        LEGEND        LEGEND
                        V星(MSI)        11003323
11004333        V星6555 845GL DDR主板
V星 6555 845GLB1 DDR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