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晶振两脚都是1.49v,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1-01-25):
问下各位大侠,主板不能开机,开关有3.3v电压,实时晶振没有压差,我换了N个晶振,谐振电容也换了N对,也是没有压差都是1.49v。我南桥用洗板水洗了,用风枪吹干了,结果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坏了?请各位师傅给一点经验。谢谢
主板

网友:
此中情况,有可能是南桥,打一下USB口阻值,IO也嫌疑重大

网友:
你应该先查IO到南桥,开关针到IO有没有跳变,IO到南桥有没有跳变,晶振其后,不能因为其没有压差就判断南桥是坏的。。

网友:
我的一块intel 865的板子晶振就没有压差,每天照常使用,说晶振压差我看是被误导了

网友:
不同芯片组的实时晶振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压差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起振是否正常
如果你的芯片组是VIA或者SIS的这个电压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