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GDM主板跑25,高手指教下!

楼主(2011-01-25):
技嘉GA-8GDM主板跑25不亮,各电压正常,集成显卡,无独立显卡槽,看了基地帖子,刷了bios,刷完后跑c1了,无语啊 ,提供bios的 那个帖子下面也有人反映刷了以后跑c1的,但是没有人给出解决方案,希望各位高手给个方案,过年了,祝个位生意兴隆!

网友(点评):
俺刷BIOS前有个习惯,就是先保存旧的. 你再下过不同版本的刷呗.

网友(点评):
量内存的供电、时钟、总线、打内存的AD线

网友:
清一下CMOS,刷一下内存槽,换个内存,压一下座和桥,看是否其虚焊了

网友:
这板没修的价值了,集成显卡的桥OVER了.

网友:
bios刷错了,你上官网下一个刷上就好了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BIOS,刷回去看看,不行的话,去官方网站下一个,还不行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试换独显试下,如果可以点亮,还可以用一段时间的,桥不行了

网友:
估计BIOS问题多点,,也可以查下南桥的信号线。。。。。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910

网友:
多多换BIOS刷啊,刷一个不行,就换几个,我都这样的,还挺有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