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8734A工作得满足什么条件!!!

楼主(2011-01-25):
急                            8734A工作得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条件只是一方面 即使条件全部到位了。8734也不一定就能工作。还需要升压  反馈 等环节

网友:
和MAX1999 一样的 20PIN要有供电,18脚5VLDO 输出  3 。4脚要有5VLDO电压 6脚 要有开启电压  14  和28要有8,9V的电压  外围场管没问题 就OK

网友:
提醒一下请您参考:就是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可还是不输出3.3V  5V,那么也不一定就是他坏了。

网友:
条件满足还是没出电压,是不是外围小件出问题了

网友:
我测了哪些条件都满足  就是还没出电压      管子是好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插电瞬间(或触发瞬间),在高端MOS和低端MOS管的G极的跳变电压值。
如果跳变电压值达不到5V或以上,可能就要考虑激放供电电路和5V辅助供电电路部分是否有电阻阻值变化了。
如果跳变电压能够达到5V,那后级电路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可以用楼上的方法测一下,如果没有示波器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要有供电``5VLDO 输出  5VLDO电压 有开启电压  8,9V的电压

网友:
维修好几次,几乎所有的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电压,换MOS管好的

没波波用万用表测MOS管没什么异常

网友:
有些电压不起的,也有可能是电感砸间短路造成的,这种情况是测不出来的,好的和坏的都是通的,只能换。还有就是极性电容漏电,也是测不出来,代换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万用表只能量电压,没有示波器的话这问题很难找出来的。

网友:
供电,和BST,REF。开关。

网友(2011-03-14):
我测的这个。3.4脚是3.3V 14和28是5V。我也没示波器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