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1,触发后不出电压

楼主(2011-01-25):
手头一台东芝M331,板号DATE!MMB8E0,刚到手是不通电,心想应该就是一次电源的故障,拆开后,发现保险烧断,用焊锡丝拉过去通电测试,电流很大,严重短路,测公共电压对地值只有二十几欧,经过检查,发现应该是1.05V的上管击穿(在网上下的图纸TE1M,PU3位置是RT8202,而板上的是C6-AJ)。更换后不再短路了。通电测试,待机电流0.004,开下开关键,电流跳至0.014,除待机的3.3Vpcu与5vpcu有电压,其它各电感的电压都没出来。目前查到的情况是MAINON信号没有出来,这个是由EC发出的,但EC换过无效。

在此请教各位老大,现在该查哪里??

网友:
mainon产生的条件不满足或者mainon控制的电压有短路

网友:
查73  和94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还是用是拨器量一下。诊断起来快一点

网友:
查开关电压,ON/OFFBTN#,SLP_S3#,SLP_S4#,。。。

网友:
73脚在按触发后有3.3V电压,94脚没反应还是0V

网友:
应该是EC工作条件不够,查下,BIOS,跟南桥那边.

网友:
S5_ON正常否
S5态电压是否正常发出

网友:
这两天忙死了,每台笔记本都在催!!这个本子都没时间查了!

回版主的话,S5_ON在触发后有3.3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