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几个键不能用

楼主(2011-01-25):
昨天来了一台联想R61的机器,有几个键不能用,换新的还是不能用,不能用的几个键分别是2  W  S  X四个,其余的都是正常的,不知道这个是哪里坏了

网友:
估计是断线,控制这一排的线断了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KBC的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测量kbc的阻植

网友:
EC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有台机子也是类似的现象,后查接口处有一脚虚,加焊OKl

网友:
有可能那一排接口 那个位置 虚汗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