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的航嘉电源带的12V4A的显示器电源,怎么改。

楼主(2011-01-25):
联想的航嘉电源坏了,这个电源本身带有12V4A的显示器电源,怎么用航嘉电源或别的电源改装啊,
在线等。。。。。。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另买一个单输出的12V/4A的电源,把电源线接入显示器就行了,一劳永逸。你原来的显示器电源的12V就是从开关电源里的12V并出来的。

网友:
用电源的黄线和黑线接个头出来一样用。。

网友:
冷潇风
的帖子
把坏电源的12V4A插座取下来,打孔后安在新的电源上,从黄线和黑线位置焊接两根线到12V4A的插座上,注意正负极。
另外新电源的输出功率不能太小,要大于坏电源的。
对不起,网速慢,多点了一下,版主手下留情

网友:
我有4个联想的带12V4A输出的电源你买吗?你的电源什么故障?说出来帮帮你,或者把你的电源给我替你修。

网友:
谢谢大家,我改的没有问题,是显示器出问题了,显示器的电源灯常亮,关不了,

网友:
把他原来那个接口下掉,从ATX上引黄色12V跟黑线,再想办法固定到电源上就OK,我弄过两个这种电源了

网友:
楼主,你那个电源是否是标准尺寸的,如果是,你换个电源芯就行了

网友:
楼主: 我直接把连接显示器的线 连接到电压的 黄线 和 黑线上 (12v供电上)。

网友:
买个12V4A电源适配器 好用

网友:
同意10楼的说法,用12V,4A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