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6200-D2-128M显卡时显时无显,急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1-25):
铭宣6200-D2-128M显卡时显时无显,急求维修思路
客户的一块显卡,有时候能正常显示,有时候黑屏,求维修思路!照片如下!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你们 修过吗
我说的是不加焊

网友:
不加焊。。你就换合心

网友:
检查低通输出有没虚焊,还有行场转换的IC,如果都没问题,就加焊GPU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都在哪里检测?多少 为正常

网友:
多看论坛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这个比较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