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KX-F828CN 电话盲音 有时按“自动接收”键失 ...
求助:松下KX-F828CN 电话盲音 有时按“自动接收”键失灵

楼主(2011-01-25):
松下KX-F828CN 话筒放上去“都都 都都”的盲音,确认线路是OK的,
有时按“自动接收”键失灵,有时却又可以按了。。。
这就两个问题 请教高手帮忙。。。
求助

网友:
话筒放回,嘟嘟响,试看一下叉簧是否不行,按自动传真不能,按键是否存在问题,我之前碰上一台松下传真机,数字按键跟自动接收键不能按,后来清机就恢复了.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菜单 # 9000 * 550启动 重新启动下就可以了

网友:
松下一体机的接口板用的多是模拟电路方案,有一个五腿的继电器切换受送话,易损坏。赛德电子有售。同样的接口,惠普用的是数字电路方案,故障率低很多。

网友:
搞好没有啊

网友:
赛德电子
的帖子
继电器 是“A1485”的。淘宝上也找了,找不到。。。楼上的的哥哥可否帮我找个,费用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