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25):
今收到客户一台dell的笔记本,说是进过水,晒干了之后开的机,指示灯亮了一下就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测开机3.3v,在往下怎么查,请指教.

网友:
LZ进过水的机器建议你仔细些吧,问题很难说出什么通病的,一般都是那些进水那边有断线的。

网友:
先看下 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然后再一个电压一个电压修就是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清理烘干后应打下阻值!

网友:
着怎么修啊,高手在哪里

网友:
楼主描扫问题不明确,,你的开机电流是多大,,,要不然也不好分析,,如果开机电流只有0。00几的跳变或是开机几秒后就掉电,,,一般进水的机器南桥很有可能都会挂了,,说不准,最好说得很清楚一点,,你查了哪些地方????

网友:
提供信息不全
待机时有无发热原件,重点南桥EC,待机电流多大
触发后在那个电流值掉电

网友:
先去掉外设看是否掉电,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仔细 观察 应该有 腐蚀的地方

网友:
描述不太清楚,进水部位有腐蚀坏的元件吗?

网友:
先看进水位置在哪,是不是有腐蚀断线的可能,

网友:
看了这么多进水维修的案例,建议楼主先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吧,可能有断线。

网友:
应该先仔细观察进水点,清理后看看过孔点有没有断线

网友:
找电路图,慢慢查电路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没问出问题来!

网友:
问这种问题估计没有人能帮得了你..答案有上千种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烧坏的地方,要是没有在打一下各个电感的阻值,要是没有短路的在插个电看看有没有3V,5V,要是有,就加电看看,看看各各电压有没有出来。要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先修好电压。要是电压都有了还不亮,在看看CPURST没有出来,要是没有在所前找看PLTRST有没有出来,要是没有出来就查南桥的工作的条件,要是有CPURST主看看有没有ADS#,要是有在看南桥有没有收到STROBE#,要是没STROBE#但有ADS#那就查北桥的工作条件,要是南桥收到了STROBE#就看BIOS有没有收到片选信号,要是收到不亮就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