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北桥,不掉电了。不过偶尔死机。客户要换板,维修结束

楼主(2011-01-25):
联想天逸F50A,能正常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那掉电。不能开机。再重新插拔内存条 有时能好
还是到滚动条那掉电。。。更换内存条,cpu故障依旧。(客户说前几天工作都正常,就突然一天到windows滚动条那掉电。自己重装系统装不上。再怎么也不通电了。)拿来也是只要一到滚动条那掉电。就再不能开机了。需要过一会 或者擦擦内存。就好)
我不插内存连续开机10次。都 OK。(再高兴之余,又不能开机了。也就是有时不插内存。也开不了机)(按开机没反应

这是我从网上找的,插上适配器的图片。。。我看上面5脚是不是该有电压。。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刚修了一个F41A 是显卡虚了(考完,好了)。。。这个考了没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加硬盘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显卡考过 故障依旧   2.不加显卡也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连待机电压都没了)

网友:
这问题不是要老命了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难呀

网友:
不能开机的情况要查查电压啊,看看待机电压都出来了么?开机信号有无跳变啊,开机时电流有变化么,如果能正常开机的话而且供电都全部正常,你要动南桥了

网友(点评):
哥们,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去哪找测开机电压的那几个件。。。你说小的2极管,电阻开焊的几率大不大。。。如果不大我就果断的动南桥。。。

网友:
干南桥吧,这种情况很多都是都是南桥虚焊或者坏

网友:
PE试试  看掉电不

网友:
北桥怎么没有考虑下呢,还有内存座

网友:
你一擦内存就得的话很有可能是内存槽虚焊的 这款机器多数是内存槽虚焊和CPU供电管理芯片问题 你处理一下

网友:
以前 碰到这种问题 都没有 修好 希望lz修好了 说一生

网友:
5脚那是短接点,没有电压

网友:
维修还真是考验耐心的活啊。

网友:
PJ10是一个短接线吧?
5脚该有3V电压呀?

网友:
加焊内存座,应该有收获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测试 应该是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
楼主,你看看是不是CPU的一组电压没有工作,我碰到过

网友:
干北桥吧  厂里修过好几个 都是换了北桥好的  不过那个产线刚下了得板子  外面得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