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触摸板不能用了

楼主(2011-01-25):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sony  vgn-cr392-b  的本本  开不了机,,拆机后发现  机子进水    南桥坏了   于是换了一个南桥 好了    装机     装好系统后测试  ok    过了几天机子回来  了  说触摸板不能用    打开看了触摸板也腐蚀了    ,处理后还是不行啊   那个大哥帮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不能用就叫他换个啊。

网友:
因为触摸板有进水痕迹
建议更换
另外CR系列的触摸板排线容易坏

网友:
基本所有的软排线,都会容易腐蚀坏
用表量一下吧

网友:
排线我都侧过了好的 !看来就只有换了    那个触摸板好不好找啊!

网友:
进水机修好也比较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