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花屏的8800GTS帮忙看一下显存定位,谢谢。

楼主(2011-01-25):
一块花屏的8800GTS帮忙看一下显存定位,谢谢。如图,图是论坛找的显存排列一样,因为我卡的显存排列和他的一样,谢谢了。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18874368            0
FBD[63:32]           0            0            0
FBE[31: 0]           0            0            0
FBE[63:32]           0            0            0
FBF[31: 0]           0            0            0
FBF[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88743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加焊M5 M6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加焊一下.

网友:
看不太懂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是那个M5有问题。拆下来了准备重新植珠看看。

网友:
你要是想确定M5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就把M5和其他 显存对调一下看看。。。要是对调以后还是M5那一颗花。。就是显存坏。。如果对调以后还是原来的位子花。看看PCB后边有没有掉件。如果没有掉件的话。。就把合心那下来从值把。。。

网友:
这个加焊不知道能不能好哦,看样子应该要换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