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换座

楼主(2011-01-25):
用基地的360拆478座,试了几种曲线都下不来,后来用了一个无铅曲线,座子还是很紧就用劲拔了下来,一看好多针留在了焊盘上,座子背面的针也被我弄弯了,请教各位师傅,这种插针的座子可不可以把针焊掉,植球再BGA上去?谢谢

网友:
我们这儿都用热风枪换座子(除油漆的)

网友:
用大风枪吹,小风枪清孔,装好新座后用铬铁拖焊,很快,焊点也很漂亮..

网友(点评):
哦,就是用铬铁粘上一团锡拖.没弄到的就补.

网友(点评):
我是用尖铬铁,不是I/O那种拖.

网友:
多大的风枪,温度多少

网友:
在网上买个带针的478座再换

网友:
拿大风枪一吹就出来了

网友:
先把背面的针弄直  准备好新座子 再用风枪吹下座子   再直接把新的放上去  跟没换过一样 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