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T200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1-25):
我有一块精英HT2000的主板,故障不开机,可以明显看到IDE插与内存插中间一个8脚芯片型号5606烧糊,取下时第八脚的焊点掉了,但细看好像是空脚,所以就找了个同样的芯片换上,但还是不开机,IO 也是好的,在强开时内存供电没有,故障大概是这样,不知哪位朋友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有烧断线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