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硬盘烧了。掉下个东西求教。

楼主(2011-01-25):
昨天硬盘烧了。有个东西从上面掉了。仔细看一了一下这个东西的表面。有个带圈的ON ,还有QC RAD,请问各位,这个是什么东西。怎么代换。
是个这样的东西。
硬盘

网友:
上个无码高清看下吧..

网友:
看看是那个位置掉下来的,找个硬盘对照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
这个硬盘是希捷80G并口硬盘,没了那个东西,现在硬盘敲盘了。
大家支个招。

网友:
armada
的帖子

网友:
楼主 不说你用 高清拍图 你用个摄像头 拍哈上个图 也好办些嘛 !

网友:
可能是一个电阻吧

网友:
好像是电阻把要不就是贴片电容

网友:
是不是一端接地,那就是电容了。

网友:
主要是想问一下用什么东西能代换一下。毕竟80G的扔了怪可惜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

网友:
是贴片二极管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是一个贴片二极管

网友:
我看是一个钽电容,鉴定完毕

网友:
看那个那么大 嘻嘻肯定不是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
如果找不到一样的, 就随便找个样子一样 个头 大点的 试试。 坏了不要怪我。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用万能表测两端电路电压,如果那东西是负的那端接高电平,那么它就是稳压二极管,如果是正的那端接高电平,那它就是贴片电容。

网友:
是安森美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A:
要不上网查一下硬盘电路图,可能是二极管,电容,

网友:
是钽电容。

网友:
按硬盘型号去淘宝配一块电路板即可!

网友:
拿个同样的硬盘对比下

网友:
找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换上去试试,看电路似电容的

网友:
18楼的做法实用,支持!

网友(2011-03-08):
这个地方烧了,说明板子还有其他故障,还是找个同型号的电路板替换一下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
找个同品牌的硬盘(或型号)对照确定就行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这个坏了可以不要的,,硬盘敲盘查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同的元件检测有差别。

网友:
应该是供电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电平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电平是相对于地来讲的,如果这个东西的负极接的不是地,而是+3V或者+5V的话,那它就肯定是稳压二极管,如果负极接是的地的话,那它就是个电容器。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高电平这一词在数字电路上用得很多,一般情况它不会低于2.1V的,基础知识要牵固啊!!

网友:
不是电容就是二极管,具体的用万用表量一下两端,如果有一端对地的话那是电容的可能性就大些,反之是二极管

网友:
找个一样的硬盘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现在就是基础不扎实,有资料推荐吗?

网友:
请教这个元件(或者别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如何分正负?

网友:
电子元件,电解电容和二极管会在元件体上标正负极的,比如圆柱形的电解电容,在负极的引脚一边柱形体上用黑色的漆涂上标示。二极管则是是用一条白线标示它的负极。当然,现在有种钽电解电容,外观上跟二极管非常相似,但是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它是电容还是二极管的。

网友:
贴片二极管

网友(2011-08-12):
电容。你的问题,我的等级不够
没有图像,你在仔细对着太阳光看看,如果能看得见图形 是比较暗淡的,你应该先换灯管,你也可以到
http://www.91xiubbs.com/forum-121-1.html
,我之前在这个论坛里

网友:
看来19楼玩过,说的这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