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一块MX4000

楼主(2011-01-25):
MX4000的显卡修了二天了。。上班族。以前学过维修,实际上只修过一些主板。。显卡很少修。
显卡是小花。。从开机到进系统都很少花。。(只一次显示CPU型号那有一个字花)进系统后打开窗口,就会花。跑3DMARK2001最后那个马那会花。。。刚才又跑了一下。。跑汽车都花。。郁闷。
显存拖三次了,刚开始是暴电容。。换了五个电解,依然花,排阻也拖了。。。还有你们说的那个测显存的软件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下载的。。真的无解了。求各位大大,指点下业余新手!

网友:
有条件加焊一下GPU,再考虑是颗粒的问题,因为像这样的老显卡,DDR的颗粒老化的多。

网友:
GPU
问题 你试试

网友:
看樓主這樣處理方式,應該還未嘗試加焊GPU
樓主若是要測試程式,在討論區內找尋應該可以順利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