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楼主(2011-01-25):
我的机子HP520,用适配正常,用电池一下,就自动掉电。开机看电池还是满电的,请问各大师是哪个管子出问题啦!

网友:
电池放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电池放电那块吧

网友:
哎,我的联想C466L生死未谱呢
定了电池,还在顺丰手上
故障是用电池不开机,适配器是好的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可能是满电,但是带不起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最好先换个电池。不能只看电池的显示电量。新电池的100%。和老电池的100%是很大区别。还有就是带负载能力低下。输出电流达不到要求了。要不你先查下这几个原件先PQ2 PR256 PR6

网友:
同意楼上,先排除电池本身的原因,再查线路。

网友:
嗯,先查电池,再查主板。

网友:
电池内阻变大了,承载能力差

网友:
插上电池,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吗?

网友:
谢啦!各位大哥,电池100%是好的,试过了的阻值都不变大,PQ2也是好的。刚接到这台机子时,我就看了电池放电电路,查过了,PR256 PR6都没问题的。是PC板漏电?导致打不开管子吗?

网友:
先换电池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然后测供电电压看看

网友:
查出是温控忒片有问题,SMSC

网友:
换个电池应该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