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兄弟们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请问兄弟们服务器的主板有二个CPU.和8条内存槽.上一个CPU那8条槽的内存都能用吗?还是一个CPU管四条呢?是不是随便上那个CPU都可开机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11-8-1 18:44):
后来问了同行的朋友.内存槽第一个槽一定要插内存要不不过内存.我修这个板第一个内存槽烧断针了
cpu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要是intel的话,604 771的话上1个U都可以用的 1366的上哪个U就用那部分内存,就像AMD的一样(注:AMD的上哪个U才能用那部分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