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R51待机电流0.15 1631发烫

楼主(2011-01-25):
R51 待机电流0.15  MAX1631发烫 已更换还是一样 3SW已经产生了。高手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3M 5M 电感拆掉了也是0.15    基本把旁边所有的电容都拆掉了,也没有解决

网友:
0.15a的待机电流了肯定有短的地方了!足够发热了!摸摸法解决!

网友:
我晕,你吧问题谁一下啊,是不是缺电压的哈》》

网友:
只有1631发烫啊

网友:
查一MAX1631的工作条件,,,你这是后级断路了,,,看一下VL的外围电路。REF,,SHDW

网友:
BST端原件正常不

网友:
查一MAX1631的工作条件,,,你这是后级断路了,,,看一下VL的外围电路。REF,,SHDW

这些都正常啊。纳闷

网友:
这个真是奇怪了,你的电感都拆了,还发烫啊

网友:
是不是VL的外围电路短路了

网友:
看一下图纸,多考虑下EC,待机0.15,也是比较严重短路了。

网友:
测一下MAX1631的21脚VL和9脚REF有没有短路。

网友:
REF
电容我都换了。   VL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