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 A290W TFT22W90PS1的液晶插上信号绿一下仍变黄 ...
TOPVIEW A290W TFT22W90PS1的液晶插上信号绿一下仍变黄无信号

楼主(2011-01-25):
TOPVIEW 液晶显示器,21.5的,产品代码A290W 机型TFT22W90PS1。故障现象:不插信号线无信号,插上的瞬间指示灯绿一下又变黄仍然无信号。存储程序是好了,读出来看了,又写入了另外机器上读下来的程序,仍然不好。
请问大家碰到过这种故障吗,是什么地方的故障,维修方向在哪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查HPV通路,再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没有MCU,ECD保护器是C96FJ,测量也没有短路,感觉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MCU坏了,怎么确定一下呢

网友:
刷个24C数据试下

网友:
还是用通用板看下吧~~~

网友:
用通用板試試吧 就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