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音响R201T06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1-25):
一台漫步者音响,型号R201T06,打开电源后指示灯不亮,也没有声音输出,像这种怎么修啊?修音响我不会啊。有低音炮音箱,外接两个小音箱。(接头是电视机上的圆形的那种)
已解决。开始换了一个20W变压器,可能将次级抽头焊到电路板上时造成短路,接电后指示灯不亮,变压器发热严重,此时没有接任何负载,不可能是功率不够的原因啊。怀疑后级有损坏,迟迟不敢再买大功率变压器。后来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去换了一个30W的(卖家还是比较好说话),往电路板上焊的时候才想到可能是焊点处有连锡短路。焊上去后低音炮、音箱全部发声,修好了。此变压器比原装的20W变压器体积也大一号,不过还是能装得下。
维修的转折点是把低音喇叭线从电路板上焊下,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电路板和变压器从低音木箱里面取出,放在工作台上做一些实质性的检测,所以拆解是很重要的。
此音响还是一款比较经典的音响,06年上市,市场占有率比较大,当时售价170元左右。
最后对ZYW998的热心帮助深表感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音响220V那个插线有没有断线而不供电,保险丝有没有烧断。要是有电压到变压器初级,那可以先把次级输出端直接与电路板断开测量有没电压,(断开测是防止后面电路有短路而测量不到电压)。如果有输出电压,那说明供电变压器是好的,(也可以用表直接测量变压器的两端阻值来判断好坏)。
要是变压器的电压输出正常,那下一步可以测量整流二极管,看有没有损坏。还有功放集成有没短路。

网友:
电源线我量了一下是通的,没有找到保险,应该没有。打开后电路板跟电源差不多。据用户讲在使用中突然烧掉,一股糊味,估计比较严重,算了,修不了了。

网友:
请教一下2楼,两个小音箱都是RCA公头,买个3.5MM转RCA母头能否继续使用?此音箱也比较大,不带电源,电脑能带动吗?

网友:
声卡输出的功率很小。。带个耳机可以。。音响估计推不起来。。就是有声音也很小。。声卡也很快就会挂掉。。。

网友:
试了一下,确实声音很小,此路不通。

网友:
电脑的声卡输出功率很小的,要是直接接电脑,一定要有源的音箱才行。原来的那个应该是功放的原件有问题。

网友:
找到保险了,保险丝断了,直接换了一个上去,接电源,指示灯亮了,大喜。几秒钟后,一股糊味,变压器冒烟了,啪的一声,指示灯灭了。把变压器次级和电路板断开,发现电路板没有短路,变压器次级没有任何电压输出,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其它应该是好的,变压器坏了。拆开变压器,发现里面烧毁比较严重,只能换变压器了,明天买一个去,嘿嘿。

网友:
查它的电源电路啊,这种最简单的

网友A:
帮忙看一下此变压器多大功率。输入I/P:220V~50Hz,输出O/P:12V×2~840mA,谢谢。

网友(点评):
照你说的参数应该是20W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忙看一下此变压器多大功率。输入I/P:220V~50Hz,输出O/P:12V×2~840mA,谢谢。

在位置能装得下的情况下,尽量选用大点的变压器,因为功率不同,输出的电流不同,会对音质影响很大,小的变压器推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位置能装得下的情况下,尽量选用大点的变压器,因为功率不同,输出的电流不同,会对音质影响很大,小的变压器 ...

多谢楼上帮助,换了一个较大功率变压器后(30W),已经修好了。

网友:
回学习学习再学习,应该是20W,换成30W是我的判断失误,增加10元成本。

网友:
只要能设法安装,功率大的比小的效果好,不少人就是用这方法来摩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