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V-TVM开机报错并无法进入系统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5):
今天下午客户送修一台机器开机后提示:Bad BIOS checksum.Starting BIOS Recovery...
Checking for floppy...
Foppy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nd!
Checking for floppy...
Foppy not found!

看见这个故障首先想到是不是BIOS问题,然后就将电池取下放电,清CMOS,开机后故障依旧。然后我就将主板从机箱里拆出来,接上键盘后裸点,开机后发现键盘灯亮一下然后就灭了,也无法正常进入BIOS。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刷BIOS,将BIOS从主板上取下后用编程器刷了下BIOS,刷过以后装上BIOS通电后故障还是和以前一样,因为机器能正常点亮而且复位也正常,就排除了电路的问题。做了以上操作后没有结果,无意中将内存拔下后换了一根自己测机用的内存,上去后跑马正常显示,直到这里故障排除。
想想换个内存就搞定的问题,折腾了半天,走了这么多弯路。。。。。。
发这个帖子也是想告诉大家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首先换根条子试试,避免走弯路,节省维修时间。

网友(点评):
楼主上面不是显示BIOS检测出错,正在恢复。。。。 然后应该是从floppy软驱再从cdrom光驱查找么?

网友:
楼住这个不是找不到软区和光区吗

网友:
应该是无法引导的提示。POST数据错会

网友:
遇到这,本人一般是把软驱禁用,把硬盘设第一启动,都OK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 挑内存 一部分内存就会出现像BIOS损坏一样

网友:
这个板子我换的内存才好的,开机后键盘都没反应,根本无法正常进入BIOS,就像是BIOS损坏一样,刚开始也以为是BIOS,刷了BIOS不行,然后无意中换了个内存才正常的。不知道4楼的兄弟遇到的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故障,竟然能进BIOS改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接光驱和软驱,也是这样,无法进BIOS,刷BIOS也无果,最后换内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SB键盘能进BIOS的,
你说的那个键盘PS的吧(有些PS2键盘进系统才能用)~~!

网友(点评):
用USB的也是一样进不去的,我当时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月遇到一单一模一样的,换个内存就好了.根本不关刷BIOS.

也是华硕.

不过我试机的内存我明知是有问题的,所以没走弯路.

网友:
好我有一块板子也是和这个一样,因为没编程器都放这几天啦,等会换个内存

网友:
楼主有没有把内存换到其他主板上进行测试,排除一下市哪里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点评):
当时没把用户坏的内存换到其他机器上测试,我把我的内存换到客户的机器上就好了,我就直接让客户买了个内存换上,坏的内存我留下来了,过两天放其他板子上点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
这事儿我也遇过一次。我还换过BIOS芯片。。。那条内存换到别的板上,有的板不亮,有的板进系统蓝屏。

网友:
谢啦,我回来啦,前几天我说试一下,今天试过啦按照楼主的说法试啦下OK,谢谢分享。
不错

网友:
针对这些故障,先把U啊,内存等换换试试,外设也拔掉,有的板子U不同,诊断卡还跑的码也不同

网友:
内存问题确实多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过几天就过年了,都回家了,你还是赶紧把换下来的内存放别的主板上试试吧。谢谢!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很少见到

网友:
说的是啊 我以前也有这样一块这样的板子
也是换了内存好的

网友:
把BIOS资料映射到内存后进行校验时,由于内存有坏块 导致在校验时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假回来了 已经把换下来的内存放到我自己的机器上测试过了 如果加上我的内存条进系统蓝屏,如果单插那根坏的内存条报同样的错误,已经证实确实是内存坏了。

网友:
无法想像这跟内存会有什么关系,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有时换下内存就好的,我也有遇到 过这问题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通病!跳内存呀!本人也遇到过!

网友:
这种故障接手应该比较容易修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