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换过HP2309液晶显示器的灯管?

楼主(2011-01-25):
谁有换过HP2309液晶显示器的灯管?这23寸液晶显示器的灯管长度是多少厘米?有地方买到这种长度的灯管吗?

网友:
你换过灯管没呀~~有这种长充的卖

网友:
不如到基地来买 吧。

网友:
用尺量一下就更清楚了。

网友:
23寸换灯管 我碰到的都是 接触头没接触好  在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真找不到 ,用短一点的也可以用啊 没事的 灯管线够长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