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输的板技术小组给点思路

楼主(2011-01-25):
今天修个联想  精英代工的板VIA芯片   先是开机无反应开关针电压偏低换个PNP的管好了 不跑内存  C1 电压正常
上拉正常,  时钟电压每组 一个 0V 一个2.5V    量了下时钟  旁边几10欧的电阻  电压均正常, 跑了下电路  754的板  时钟直连CPU座   量了 CPU 座旁边的  时钟电阻68X 时钟正常1.25  加焊无果
  刷BIOS  无果  加焊北桥无果   个高手给个  提示啊

网友:
K8M800?
-M3??
-M5??
1.25 OK??
一脚电压多少?
老大,你别让我们猜谜了
上次修了个ECS 755-a2,C1
1脚电压只有0.67,尝试换RT9173B,T06小三极管,结果依旧,追线,发现电阻不对。坏了个电阻,

网友:
网速卡了,求斑竹帮我删几个回复啊,谢谢啊
这两天基地怎么那么卡啊?
难道?

网友:
CPU直接管理内存,这中间的电阻损坏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测1脚?内存1脚好像不用测的吧

网友:
加焊内存槽的排阻
换个io试一下
量一下系统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一下座试一下。

网友:
加焊CPU座吧

网友:
楼 主不是说了已经加焊座了吗?怎么还要别人加焊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k800   时钟   6组  都是一样的电压  不会都同一个电阻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  只能说是  虚焊  现在是电压偏高,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换电容吧,好像有几个电容在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