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三个月了,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11-01-25):
有一客户硬盘分区三个月了,想恢复数据还可以吗?原来是五个分区,现在是四个分区,但是硬盘中的E 盘与F盘存了很多影视文件,(几乎是存满了),我用过DISKGEN    WINDOWS版的,没找出来。还有其他办法吗,请高手指教,在线等。

网友(点评):
真的要看运气了,看覆盖了多少。不管时间长短。

网友(点评):
和时间长短有关系吗?

网友:
估计覆盖玩完了,你还是让他自己去找吧!

网友:
不可能全部恢复了,,有的已经被覆盖了,,

网友:
不管时间多长,关键是他分区后使没有使用这盘?

同意。

网友:
难说。。看那盘是不是经常反复写入   至于多少看运气

网友(2011-02-25):
扫全盘试一试

网友:
没有希望了,

网友:
无法恢复,那是必须的。

网友:
不管多长时间,看文件是否被覆盖了,你这恢复很渺茫了。。

网友:
只要数据被覆盖了 不管是三个月还是三秒 都一样没希望

网友:
数据只恢复出来了一个分区的而且这个分区百分之二十是打不开的,其他的没有恢复出来,不过也行收了一百五十元。

网友:
一定要说明原来数据在哪个盘里...看你说明情况如果在D盘C盘,还是有希望的.和分区时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假如在后面部分,你影视文件已经COPY满了...估计希望不大了.

网友:
呵呵反正 能赚钱就可以!

网友:
晕,电影嘛再下载不完了吗,就算你恢复了也不一定能看

网友:
影视区的破换,只是部分影片的损害,先扫下看看吧

网友:
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已经被冲掉了

网友:
很难再恢复了

网友(2011-04-06):
一般是被覆盖掉了··

网友:
要说明原来数据在哪个盘里...看你说明情况如果在D盘C盘,还是有希望的.和分区时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325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