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一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11-01-25):
本来放假了,在家也没事情,徒弟也走了
开门吧 赚2个零花钱吧

结果遇到:
一个顾客顶星C68,7025的桥、一进系统就黑屏
一个顾客冠盟C61,6100的桥,一进系统就黑屏

顾客整机来维修的。
4000+/1G/冠盟C61/160G ST 并口/杂牌电源
尝试维修:做了N(N>10)边系统,CMOS放电
换CPU 3600+;换ST 250G 串口;换长城电源。。上单独显卡7600GT一样
故障依旧,

压桥,一样
上BGA,还是一样

晕,遇到2台,一样毛病的电脑

我晕,我无语了,什么问题啊?难道是主板?

开门大喜啊

我修这么多年电脑了,还是第一次让整机难倒了。无语啊

是不是论坛那位同行考验我呢啊

网友:
可以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恭喜楼主新年中大奖

网友:
进  安全模式 可以不啊,也有可能是驱动不对哦。

网友:
找片主板换一下,先把故障范围确定下来再说,我觉得以下几种可能:1北桥2内存3日期。。。

网友:
能安装到系统,也就是说主板还是能显示的,而装好系统后进去才是黑屏,我觉得是驱动的问题,可以先装一个纯净的系统来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或是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没?有些狗版的驱动不正常就有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