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630不开机

楼主(2011-01-25):
客户机器,上电1.4左右,跳变几下就掉下来,又自己触发,IO芯片换过,清高手指点一些思路,谢谢
不开机

网友:
应该 是缺电压 看看cpu 有电压 吗 慢慢查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都1.4了应该到显卡了吧。做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楼主发帖太简介
能详细点吗 掉到多少啊? 各个电感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吧,上到1.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