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view 使用

楼主(2011-01-25):
谁比较熟悉使用board view 这个软件 比如u19.65 #1560 pwr_wlan $377 各代表什么意思 ?
还有 o s c d a 的使用

网友:
应该如下吧:
u19.65:芯片U19的65pin
#1560:编号1560
pwr_wlan:信号名称
$377:一般为过线孔

网友:
其余的几个快捷键 是怎么操作的啊。如果想查线路 怎么查

网友:
按HELP有弹出帮助窗口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