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 代码D5 D4

楼主(2011-01-25):
RT 华硕P5PL2-E  开机跑马到D5 D4之后就不动了。换过内存,不行。。把内存拔下来,跑E0 报警,没抓住内存。但是换了数条内存都是不行。CPU主供电正常,内存1.9V  VTT1.0V   南北桥通讯1.5V也正常。  打直卡测试内存总线电压3.3V , 六组时钟0.6V左右正常。 数据线地址线打值正常。
刷了BIOS不行。。。   怀疑北桥,拿CF150上加焊了。还是D5。
想不通了。还有的救不,大哥们支招~~~~~

网友:
你可以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内存槽旁边有排阻先加焊一下。桥有没有加焊好我不太清楚,这块主板应该是无铅的。

网友:
结合上面的  换IO  吹 排阻    还有就是北桥问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