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复位时有时无

楼主(2011-01-25):
am2 板子 开始上检测卡复位灯常亮,经测量发现内存 u的供电均正常,但u没有时钟 复位。又侧了时钟ic及x电压均正常,于是压了一下座,在测量u的时钟 复位,ok正常,郁闷又是一个做虚汗。
am2的座虚焊是不是通病啊?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不算是通病吧?很多时候还是U的问题呢

网友:
AM2虚焊的很少,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北桥咯。

网友:
am2的主板桥虚焊是通病,Intel的才是座虚焊

网友:
AMD的U问题太多了 都换过很多个了 很多板子都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