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7到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1-01-25):
东芝M307到滚动条掉电 显卡是ATI插卡式的,加焊过SB 显卡,拆掉了温控芯片问题依旧,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有NEC 大电容 吗?

网友:
这款机器是没有NEC 大电容的,我昨天才修了一台,换EC好了

网友:
死机问题不好弄啊,把cpu两边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在DOS或者PE下呢

网友:
先安全模式,再看看是不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965的不好修啊,换EC能好是不可能的。先看看显卡那块散热泥还在不在吧。这个很重要,有过几个M308的出现过显卡散热泥导热不良引起的掉电。别一看到就说什么电容不电容的。

网友:
在cpu旁边加两330电容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