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过请留言手一个 关于惠普笔记本加电的问题,24小时关注此贴

楼主(2011-01-25):
      很多朋友都知道 关于 HP 4412S  HP 4416S 机器等,  ,, 这种笔记本如果主板坏了, 我们用可调电源 上电 是不行的,因为中间有根针 起着必要的作用,具体中间针电压多少V 我没研究过,听高手说是 6V 检测的电压,,
  那么, 我的问题是,,  可调电源 不能上电,,, 这个时候 各位朋友 请问如何才能看电流,具体电流 跑到了 多少。。。 你们又如何去做 或者 改装了, 说个具体的方法,,  小弟 在此谢过了,,,  QQ  741759860   河南省巩义市!!

网友:
成交天下 笔记本维修好友,    专业维修笔记本 台式机 显示器 组装新旧机机 数据恢复 回收各种好坏笔记本及电脑散价    QQ  741759860

网友:
买个HP专用的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
那里有卖的, 给我个 淘宝的地址,,速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