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NX8600GT 一DVI端口接CRT显黑屏

楼主(2011-01-25):
显卡型号MSI-NX8600GT-T2D256EMM-OC(超频版,480M/1600M,DDR3显存)
双DVI-I,一个S输出
故障现象:第二DVI端口(中间的)无模拟信号输出
故障产生经过:
    在一次开机状态下拔PCI声卡(不是主板板载的)后的音频输出线时,音箱发出--啪的一声,随即电脑黑屏,关机-重启后依旧黑屏。
开机箱检查经过:
    查看声卡:
    发现PCI声卡前置级其中一声道烧坏(注:因当时用电脑听音乐,为了达到最 好音质,把声卡跳线设置为由前置级直接连接输出到有源音箱)。
    拆掉声卡,试机,照旧。
    查看显卡:
    目测显卡,没发现有烧蚀痕迹,因当时接液晶显示器用DVI-I转D-Sub转接头连接的,
    用DVI线连接,显示正常,第一DVI端口(靠近金手指)数字、模拟都正常,S端口正常。当用  液晶显示器DVI 端口接显卡第二 DVI端口,用另一CRT显示器接第一DVI端口,开机发现系统自检时只有CRT显示器有显示,只有进入系统后 液晶显示器才有显示。
当用  液晶显示器DVI 端口接显卡第一 DVI端口,用另一CRT显示器接第二DVI端口,CRT显示器始终黑屏,进入系统后,系统没有检测到CRT显示器。
请高手指点:真么检测到是哪个部位,哪个件坏了,我开始怀疑BIOS,没找到NX8600GT-T2D256EMM-OC专用的下载文件。

网友:
问题补充:自己测一下DVI-2端口的C1(红)、C2(绿)、C3(兰)脚对地阻值为75Ω,行、场脚为无穷大,所有对地阻值与DVI-1端口相同,但DVI-2端口的这5个脚都无信号(波形)
板上有ACT08芯片,具体什么作用

网友:
行、场有GPU输出 无穷大就是不正常的 阻值一般600-900之间

网友:
今天重量一遍,第一DVI座C4脚(行)115K,8脚(场)3.2K
                        第二DVI座C4脚(行)132K,8脚(场)3.2K
两座(一好一坏)阻值相差不大,我怀疑ACT08或BIOS有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
核心可能损坏了

网友:
有碰到过此类故障现象,并修好的维修界朋友们,希望共享维修技术。

网友:
用DVI-VGA转接头后量的电压数值对比:均为空载电压
           DVI-1(好的)      DVI-2(坏的)
1脚         0.56                         0
2脚         0.46                         0
3                   0.28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8                   0                              0
9                   4.99                         4.99
10                  0                             0
11                  0                              0
12                  4.49                        4.99
13                  4.49                        0
14                  4.95                        0
15                  4.99                        4.99
系统如何检测端口是否接上显示器的,哪个引脚是显示器监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