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坏道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坏道出现的方式很多,解决办法很多。但到底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办法,高手能否给解决一下。例如,满盘坏道,应该是哪的问题,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开头那有坏道是什么问题,该用 什么办法解决。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用专用修复软件试试,如果开头有坏道只能当移动硬盘用,不能作为启动盘

网友:
分牌子,  坏道的多或少,用的工具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