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坏了也影响到主机进系统吗

楼主(2011-01-2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开机进不了系统,如果不装上光驱就进得了系统,后来查到是光驱坏了,光驱坏了也影响到主机进系统吗?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郁闷没遇见过啊  奇妙啊

网友:
有可能,开机自检时光驱不过就死机了

网友:
很正常的啊,修电脑久了就会遇到的问题,一般比较少

网友:
碰到的太多了,有些光驱电路有问题,造成开机自检过不去~经常碰到~
或者还有些短路的,也会造成进不去系统,太正常了

网友:
滚动条滚动的时候,就是对硬件扫描的过程,如果有异样,就会进不去系统。

网友:
要是接口坏了,可能就会影响电脑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接口线出问题、接口出问题~!
至于光驱坏进不去系统,也有~很少遇见

网友:
我还遇到过要特定角度放机箱才可以进系统的咧.

网友:
这是肯定的,尤其是光驱里面的主芯片坏了会影响进不了系统

网友:
就是说插入电源线进去就进不了系统,如果把电源线拔出来就可以进系统,数据线是插上去的.这又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