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屏黑屏没画面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1-25):
这是LCD背光灯控制线路板非常常见的一个损坏案例, 不知这里有没有发过,故障现象是,带电启动时,LCD背光灯管一闪即灭而LCD显示屏有上下两根灯管, 分别连去灯管控制线路板,见图1

从左至右的在线电压是12V, 3.3V, 3.3V和GND
其中第2脚3.3V电压丢失,导致背光灯一闪而灭
从这一脚追去图2所示两颗元件

发现有对地现象, 因我们公司属于特约维修那种, 维修电子线路板众多, 大多没有图纸, 所以只能靠"经验"
怀疑这两个元件有问题, 替换之后问题照旧
故怀疑到背面大的集成片子如图3

用BGA焊台焊下,拆下另一块废弃板子上的元件,手动焊上,3.3V回来,修复!

网友:
不会吧?这种芯片还得动用BGA?风枪就搞掂啦

网友:
是控制信号吧

网友:
这是个什么显示器啊?还有金手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没有风枪,没有锡炉.....但接的维修货确很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路图,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主机板是快餐店里点单的电脑的板子,像KFC,麦当劳那种点单机器
带金手指的这块板子就是插在主机板上控制触摸屏荧光灯管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一体式的那种吧,我见过~但是没拆开看过~它是插在PCI槽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