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一体机打印纵向有灰带

楼主(2011-01-25):
HP1005一体机打印纵向有灰带,代换过鼓芯,充电棍没有改善,手头暂时没有磁棍,拆出来清洁过未发现异常,装回来打印出来还是有灰带,刮板没有看到异常,到底是怎么了?怪了!

网友:
检查激光器,你换那些东西是横向有问题的。纵向有问题主要是激光器.有可能激光器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这位师傅,每次打印后我拿出硒鼓看到感光鼓表面都有一圈很细的黑粉在外面啊,类似这种问题换感光鼓或者充电棍都能解决问题,这个机器就是搞不好,恼心啊

网友:
硒鼓加没加过粉?
加过粉先检查废粉仓满没满,要是没满就换个刮板看看,再不行就换粉。你可以先换个硒鼓看看来确定到底是硒鼓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可能性最小的就是硒鼓放电不好

网友:
看你图个人感觉还是刮板

网友:
仔细检查下充电辊上面是不是破损了

网友:
感觉是刮板问题啊

网友:
{:4_115:我也感觉是刮粉板,你可以查看用胶带粘粘试试,如果不是就得跟换磁辊了。
在我这我就会发扬我的风格叫客户换硒鼓~~~~~实在是坏的像样,不能再维修了~~~(感觉你更换的充电辊,也有异常)

网友:
刮板居多。或者废粉仓满

网友:
粉仓那边也有几率出现。。。如果刮片换个了试试粉仓那边。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换刮板,清理废粉,刮板是最后的一步,确保鼓芯上没有残留的粉,刮板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规则的底灰一般都是漏粉所致。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

网友:
刮板,充电棍。建意换刮板,清洁充电棍。

网友:
好像是刮板不好,,,

网友:
代用的12A 鼓件比较便宜吧
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废粉有清理干净吗?或者刮板换一个吧。

网友:
刮板换了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之前很少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感光鼓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是磁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