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是怎么检测屏存在的

楼主(2011-01-25):
今天修到这个机器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 测试屏EDID没有数据 仔细对照图纸

网友:
戴尔的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我遇见的是笔记本检测是否有外接显示器存在是经过红绿蓝三根线检测的。

网友:
楼上的我问的是怎么检测屏存在而不是外接VGA显示器

网友:
机器是通过屏上码片检测的,

网友:
通过码片和显卡的通讯来识别

网友:
CD_CBL_DET#是检测LCD的信号, 检测到后再对LCD测试( LCD_TEST) ,这些是LVDS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