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灰屏历尽千辛搞定它

楼主(2011-01-25):
  首先和大家说抱歉,我没数码相机,用手机拍的模糊,看不清的请谅解! 如若有数码,我会拍的很好,谅解,谅解 呵呵!
大客户送来一台T61,一看现象就头疼了,灰屏,典型显卡问题,马上拆开,这台机器加焊即使好了也不会用久,只能重新值球,首先要做隔热,把显存、北桥、U坐上下两面都用锡纸隔好不要粘的太紧,隔热体和锡纸最好有个空隙,但周围得粘好
   然后上BGA,咱家机器比较老,拿这个T61显卡有点费劲,室内温度好的时候,会顺利一些,今天天冷,我拿的时候,没太在意,以为自己拿过许多了,所以大意了!旁边的电容都能动了,上镊子一锹,嘿、、糟糕声音不对,挨着北桥这一侧,像拔丝地瓜一样成了门帘子式的,焊点都站起来了,顿时脑袋一片空白,这个主板很贵的1500多呢!还是大客户  呜呜!
  别想了,主板拿下来把主板脱干净了,一共15跟线,其中有一个地线,飞14跟?  我滴妈呀! 这还能救么!
  打开点位图,飞吧从10点飞到了2点,中间就别提多郁闷了,不是弄连了就是焊完这个那个掉下来骂我都想绝板子!用漆包线飞,14跟总算是全飞上了!下边是图  呵呵凑合看吧  别抱怨了!

  飞完线了,接下来就是之珠!之珠也很麻烦的!全部吹上之后,得把14个点找出来,正常时点6的,14个珠拿掉换成点5的!好了,全弄完了就差焊接了! 焊接的时候在旁边看着得,眼睛不能离开,因为下边有线,热度一上来,桥会移动的,看好不要让移动!费死心了减值! 呵呵 看不清,下边全是线!接下来就开始简单装机,测试 很多人期待这块主板呢!坚定的时候到了!   嘿嘿  亮机!
  总算好了,这是我第一台显卡下边飞了这么多线的,维修真是细心到女人的活啊! 不好请大家见谅!多多指教

网友:
你真是太牛了 我接一根线 都不得亮的 ,啥时候能练到你的水平

网友:
焊好线绿漆不是要等很久才能干吗?我用哪种风干的绿漆用专用风扇吹。几分钟。好了。上芯片。。发现焊的线给芯片提起来了。不过机子也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怕以后。。。。。看来绿漆要等第二天来做保险呀。我只是由于心切。急早做好免得夜长梦多。。

网友(点评):
用热风枪吹 还是很快

网友:
厉害,佩服。我两天接了一个R61I的本子。也是灰屏,还没有时间去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绿漆我暂时没有 这机器点了2天了  我担心的也是怕用不住 不过这2天没有别的故障出现  我这个起来的线全让我撤掉了 要么会连珠的! 我这个也是意外,没有专注当时,才造成这个后果!

网友:
绿油可以用紫外线烘干,也可以用风枪低温慢慢烘干,烘干后即使轻轻推动芯片,飞线也不会掉的。

网友:
楼主厉害!如果是我,估计要想着赔板子了或者想方设法忽悠客户了

网友:
还好都在边上,要是中间弄俩可就麻烦了

网友:
这样的显卡做容易做北桥,南桥,显存一起干,有点恐怖

网友:
最怕T61做BGAB了```

网友:
真是高手  啥时候能像你那样

网友:
太强悍了,佩服

网友:
T61的显卡就是难修,还不如G86的好整,LZ够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赔板子? 这种主板必须先沟通好  弄不好就飞飞了

网友:
lz 真高啊 :

网友:
楼主真可谓是传说中的高人啊。俺以前最多也就掉两个点飞好的,十五个点太恐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被B的  我飞完线 让别人看 都露出怀疑的神色 我自己看看 哈哈 还可以估计不能连  最主要得是相信自己  别管别人怎么看 合理就成

网友:
还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太强了!牛XX啊!我修过T61,隔热没做好,结果取下来显卡,发现北桥,南桥都冒锡了,最后只好再取下北桥,南桥,都重做了,郁闷的是,没搞好。。。

网友:
我飞过25根的 用一段时间有挂了  没搞了

网友:
楼住的飞线功夫 确实令人佩服

网友:
T61 灰屏  典型显卡问题? 楼主你很强额
花屏我们才敢说是显卡。 不过15个掉点 飞14个线 是厉害。给朵小红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当然别的型号如戴尔的  以前碰到过北桥的   但这台T61  我真没考虑 真不是一台了  谢老大光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狠强   我这些都要把板子掘了   25  早扔了

网友:
楼主能飞14跟线。厉害。
问下楼主怎么不用绿油固定线啊。就不怕动了

网友:
楼主太牛X了吧  我过了5根线就不想搞的了

网友:
飞这么多线,还不建议客户换芯片,不换芯片,肯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主板飞线  换显卡有什么用哦!!! 都和客户交代清楚了 客户接受了

网友:
要有很大耐心才行

网友:
考的是楼主功夫啊!想想还是开始就细心点好,真那样了自己肯定没辙。

网友:
高,实在是高。但显卡不换终就要返修,那不还得补线,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T61的显卡都是有胶的,好拔吗。在BGA是怎么保证显卡不移动呢。不过听佩服楼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首先温度得够   看边上电容能动了  证明锡已经化了  用镊子启开显卡 用点力没有事  内个是胶的力量在粘着显卡  锡已经化了!  我说的不移动是显卡下边有飞线 怕不平整采移动  一百不会移动的  仔细观察

网友:
建议楼主也打一些胶固定一下那些飞线。

网友:
厉害,绝对的高手

网友:
我也收了台T61 14.1寸的!!开机只得背光!接外接花屏!切换时机器屏又亮了!重启又灰屏!进系统花屏到进桌面外接没显示切换回来屏全是白格!显卡已重植过!请给个思路!

网友:
高手总是做别人不能做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的有点乱厄!  你别管别的 在BIOS下正常不  卸掉显卡驱动在看看  显存看看爆珠没 显存也充值一边  还不行  换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告诉他  只要你有钱  肯定能修好  换板子  哈哈     做手术还没有敢保做好的呢  何况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

网友:
不是IBM的  没点位图  那该咋样 飞线 补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就只能用肉眼看被  一般爱掉点的地方不是地线就是空点,你把它周围刮开 没有可以看到连接的地方 一般会是空点或地线  如果有链接的地方就连上  仔细观察!

网友:
确实不简单,遇上这事没办法,只有一跟跟接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佩服,14根线都能飞

网友:
这机器就是让人头疼

网友:
楼主强  啥时候有你那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
啥时候能像你那样!!!楼主大人~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佩服,我一般掉三个点以上就不修了,怕不稳定,以后保修麻烦!

网友:
这主板会很不稳定!不建议这样搞,太多了!

网友:
老大超级耐心,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