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310wb P4电源低压输出滤波部分没有电感

楼主(2011-01-25):
换完鼓包的电容之后,无意中发现这个电源的+12V和+5v输出竟然没有滤波的小电感,只有大容量电容在滤波。一般的开关电源的输出级都会有小电感和大容量电容配合滤波,构成LC滤波器。但只有电容的输出能够有效地滤波吗?电流里面的纹波是不是会很大呢?是不是金河田有特殊的设计,可以不使用小电感就能很好地滤波?还是说在偷工减料?

网友(点评):
确实少见,特别是金河田也不算杂牌呀。

网友:
你可以自己手动加上电感呀,纹波大不大用示波器测下就知

网友:
是不是歪货金河田哦
电感应该是有的啥
好像没有那么先进的技术不用电感和电容滤波吧

网友:
有的电源在设计上有电感,但用导线直连来代替电感,属于偷工减料,如果你的电源电路板上有电感的位置,你可以将直连导线拆下来,换上电感就可以了,但有的设计上根本就没有,所以没有必要硬加。

网友:
没有用电线代替电感的空位,只有一个5v和12v绕在一起,共用的大储能电感,没有单独的5v和12v小电感,无法加上。看来原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也算是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