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奇怪的技嘉MA-78GM主板

楼主(2011-01-25):
今早一客户拿来一台组装台式机,主板MA-78GM。CPU-AMD4400。2G内存,长城2800TX电源,MSI-8500GT256显卡。机器9成新(故障,不能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显示FF)。客户说是,用的好好的,因为出差,拆下来包装好放了半年没用。再次取出来接上就点不亮了。开始还有嘀-嘀-嘀-嘀。。。报警声,拿到我这边以后无图无真相。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试过,电源,显卡,内存都没有问题。只是主板和CPU没有的试,初步怀疑主板报销。可是按客户所说,这也太神奇了。(说明,诊断卡是直接定在FF处,不跑码的)主板还很新呢,这个主板可以修么

网友:
会不会是客户自己拆下来包装的时候,主板没放好变形了而造成BGA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