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拆下南北桥

楼主(2011-01-25):
学习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见过南北桥下面是什么样子,今天没有事情就用刚做的预热台。取下了一块845主板的南桥和北桥,看到取下后的样子很好很完整,心想不知道这样还用不用植珠了,不过我觉得主板上也有很多锡,这样芯片上的锡就不够了吧,再说这次主要是练习,所以就把南桥和主板的焊盘用烙铁拖了,我现在没有锡珠,也没有钢网,没有焊膏,没有吸锡带,就是练习一下,于是又很多的想法和大家请教一下,
1:用吸锡带拖,会不会把锡拖得太干净,导致植球的时候无法很好的结合,
2:用烙铁直接拖过,不用吸锡带,是否可行?因为焊盘上有锡所以会很好的结合,

网友(点评):
如果植锡球的话最好拖干净,否则植球出来很容易大小不一样,如果用锡浆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不用拖的太干净,一般不用吸锡线,用刀头烙铁拖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托太干净不好

网友:
谢谢 大家,我知道了过完节就买料,学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