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G进水修复后,待机状态CDROM通电并自动白屏

楼主(2011-01-25):
一台进水ACER 4540G 无待机电流,能开机,开机5秒掉电无显示,拆出主板发现U23(+3VALW TO +3VS),U24 (+5VALW TO +5VS)周围腐蚀,清洗后放烤箱烘干后测试,3V,5V都正常,开机量无CPU电压,其它电压正常,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后来查到U24的4脚一个小电阻开路且焊盘也腐蚀,连线换一500K电阻后通电,待机0.45A,开机后能显示。可问题是只要插上电源,CDROM就会通电,并且LCD也会白屏1秒,进系统关机后,放着不动几分钟会自动白屏(在待机状态下),怀疑U23,U24控制电路有问题(+3VS,+5VS待机状态下有3.3V和5V,+5VS直接给CDROM和HDD供电),请问U23,U24是受哪个芯片什么信号控制?谢谢!因没有4540G图纸,只能找个4930的图参考

网友:
受控制的来源只有你自己看图纸  U23的4P的5vgate和Q30的SUSP

网友:
沿着栅极向EC找通路,

网友:
是不是EC的问题,电池充电也不正常,手里头没有现成KB926QF D3,用KB926QF CO可以代吗

网友:
是EC控制的

网友:
图纸在这,自己看图查一下吧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246873

网友:
非常感6楼的图纸和各位同仁,故障已修复(R242开路引起无SUSP信号,换一100K电阻OK),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换的R239(500K,图纸上是200K)总是烧Q28,Q29,更换一个1M的电阻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