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鼎科RTD2033 液晶显视驱动板 按键接口 不正常

楼主(2011-01-26):
该驱动按键接口如下, 有几个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
K0 CH- CH+ MENU AV/PC VOL- VOL+ GND GRR RED ON/OFF GND IR VCC
在TV模式下, CH- CH+ 对地不会触发, 频道不会跳转
K0 CH- CH+ GRR RED 这几个接口实在搞不懂怎么的, 对应功能是什么, 明白说说怎么搞的
驱动

网友:
CH+和CH- 是TV中换台按键 RED应该是遥控器的红外接收口 其它两个不太清楚了自己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VCC 红外发射管5V供电, IR发射管信号脚, GND地, ON/OFF开关键, RED红色指示灯, GRR绿色指示灯, VOL音量, AV/PC 视频/电脑, MENU菜单, CH 电视频道切换, (电视板有7键, 5键之分,刷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