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机 不是一般的问题

楼主(2011-01-26):
来自: 广东深圳
此机是两修机了 问题是时系统滚动条死机 用PE也进不了 上家能动的都动了 SB NB 都有做过了 网卡 声卡 也动过 bios 也刷过了 看样子上家南桥是从重过没有换我就换了一个也是一样 这样的问题 怎么搞哟 我想再搞一下北桥 同行有什么意件吗 有遇到过吗 型号HP550 GM45北桥 IBM 南桥

网友:
重植北桥 以前试过能开机进不了系统的重植北桥OK

网友:
仔细看看南北间有没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我刚碰到个这样的机器,居然是CPU造成的,另外,提醒下新版本的BIOS不一定就好用,碰见这种问题,刷老版本的有时反而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