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IC中第七脚PGOOD2的方向为什么是IN不是OUT?

楼主(2011-01-26):
这个是HP 540中的1.8v和1.25VS的产生电路,为什么7脚PGOOD2的方向不是OUT?

网友:
图纸经常会有标错的。这个应该是输出的

网友:
哎~~有些PG信号可以不用理的

网友:
应该是IN ,控制信号  21脚才是OUT

网友:
说错了 是24脚

网友:
图也是人画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
箭头的方向无关紧要,信号的正确方向才重要呢。

网友(点评):
害我想了老半天,因为不相信图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