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FBT的

楼主(2011-01-26):
高压包上有1匝线到电源部分,请问该线的正负如何判断(有的包没颜色标志)?如果接反有什么后果?该线有颜色的是正还是负?

网友:
是一组线,还是两组线?是一组,应该就问题,两组的话,接反,可能会短路,会烧东西的。

网友:
就一根塑料电线在磁芯上绕一圈后接到电源部分,线路板上有"SYN+、SYN-"的标志,线的两端子一端有一颜色的套管套着,另一端没有。但只是有的包上的线有该套管,有的包又没有。想问下如何区别syn+ syn-?

网友:
一般是: 靠近磁芯里的是正, 外面的是负。

有少数包是反的,不多。

网友:
这是反馈线圈,目的是使电源与行同步,这样屏上就没有干扰,如果接反了,不会出问题,只是起不到作用,可以把两焊点对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