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160、2G、技嘉G41(集显)、160G

楼主(2011-01-26):
客户主板over了,换了块新的华硕,完事后屏幕总闪(亮一下黑一下),半个小时准有一次,持续到不了5秒,之前以为板有问题(因为卖板的说只有那一块了),后来换的GA还是那问题,各位给兄弟解析下吧,在这谢过了.

网友:
大基本配件代换试试  内存  U   电源

网友:
换显示器试来没?要是换显示器没问题,试着调一下刷新率,我遇到过类似问题,调了刷新率
就好了

网友:
先用显示器代换

网友:
显示器或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