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一代512内存不过a1

楼主(2011-01-26):
没修过内存,打金手指阻值,和好的对照,没发现有问题,芯片也不热。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点评):
IC可能SHORTING哦。VREEF。SPD的问题。PCB断线。DDR1的有什么修理的必要。浪费时间不说也卖不几个钱。有时间要搞就搞DDR2 DDR3的才有意思。

网友:
用最简单法,换个内存试试
...

网友(点评):
我已经确定是内存的问题了。换了当然会好。

网友:
ddr1是比较值钱的,新买一根1G得200多呢。我这条512的修好也是有价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不知道怎么下手就看哪个芯片不发热,找它的PDF文档再测...